摸晶振触发问题。

楼主(2011-03-13):
昨晚接了个台试机微昴945的主板不触发,表笔点晶振就能触发心想80%都是南桥坏了。就和顾客报了个价,做了个桥上去,故障依旧。再把晶振也换了还是不行。想请问大家还会有什么故障会有这种现像的。
不触发

网友:
现在还是与之前的问题一样吗。摸下晶振还可以触发吗。若是可以。就把谐振电容也换了。若是不可以。有可能是桥没有做好呀。楼主为什么之前不先换晶振呢。也许只换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
把谐振电容也换了,然后加焊一下周围的小电容电阻之类的东西

网友:
固阳电脑维修
的帖子
晶振在换桥之前己换过。换桥之后同样故障晶振又换了一次。

网友:
除了晶振,协振电容和南桥之外还会有什么问题会有这个故障的。

网友:
谐振电容也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都换过 从一样的主板上面换过去的 也不行的 没有想明白 南桥晶振还和什么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