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1M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1-03-13):
昨天来了一台联想C461M的机器 客户说是无线网卡用不了    我一看就是开关的问题了 以为是客人不会开 结果弄了半天 都开不了    右侧那个开关  已经开啦 键盘的也开了 怎么弄都开不了  求助各位

网友:
下个原装驱动 联想官网上面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不过加焊无线网卡巢好了

网友:
那你下开看看 线插好了没有 是不是就是发现不到信号啊? 如果线没有问题你换一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重新装下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是插好的 网卡也换过了  故障是那个灯不着 开关开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系统装过几次了  驱动也装过好几次了 一样故障

网友:
  这样  你那个软开关,就是那些功能键的驱动装了没有?  如果也装过 那就可以确定是硬开关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