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00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1-03-13):
Thinkpad SL400同行送修 加电不显示 电流0.94 有跳变 上到1A多掉到0.94 同行说一开始花屏 显卡问题 重植显卡 显存 加焊北桥后就成这样了 显卡没掉点 咋回事呢 供电都正常 SL400华硕代工 主板不标号 气死我了
华硕
显卡

网友:
有跳变看一下外接有没有显示的了,这个机器的屏的高压电容容易坏。

网友:
怎么能盲目的直接干桥呢,怎么部从电源部分着手。

网友:
故障扩大了,先查查北桥吧。

网友:
Lz换显卡吧

网友:
放电试下吧

网友:
换一个把显卡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呢,还不如你的呢,开始电流有跳变,换了个显卡现在加电到1A,没反应,都不起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