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ee PC 1005HA 时钟IC烧个洞

楼主(2011-03-13):
华硕 Eee PC-1005HA 版号:BTC-202 B E220370 94V-O 望朋友提供
或修过这板的朋友给这个时钟IC 型号。货替换的时钟IC型号。
华硕

网友:
就是这个ic 烧了个洞看不清楚。看到的部分在网上查不到。那个朋友知道的说下。有图纸的朋友可以买我个。

网友:
没哪位朋友伸出手来缓助下,ICS9622321 0931 这些是看得到的部分。可惜按这些去查 插不到资料。

网友:
正在修该版号的机器,时钟ic是9545198bglf

网友:
不好意思,搞错啦 是9lprs427cglf

网友:
xfzl 麻烦你再仔细看下 这个型号 好像还是不对查不不到这个IC资料。谢谢你

网友:
时钟IC型号9LPRS427CGLF

网友:
谢谢 你们!这板子其他还有问题。待机也不正常。这板进过水,没图纸很难搞了,暂时不理他了。

网友(2011-04-19):
我手上的是asua 1005HA 看版型 好像和你的一样 但是时钟型号是:ics 9411438

网友:
我修到一台1001PXD的也是用这个芯片用9LPRS427AGLF能亮机,但检不到SATA硬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钟有点不一样导致检不到硬盘

网友:
我有这块料板。150元,哪具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