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的机器不出3。5V,?

楼主(2011-03-13):
一台T40机器,1631的供电条件是满足的,21,23,22,REF是不出的,把REF的电容取掉它是出电压的,
分控的ON信号在7,28脚也是出1V的,但是入前查R866的一边是3。3V,一边是1V,R866也已经换过,根据经验,应该是后级的3,5有保护了,
但之前换过南桥,测量3V的阻值是107,反向是700多,后面应该是没短路吧,但就是不出3,5,VL的5V出了,对于激放BST那边电阻什么的也查过,包括R413的阻值也查过,没问题10欧的,场管也换过,现在就是不出3,5
高手们遇到过这种现象吗/能给指明一下思路?

网友:
额。是不是哪里短路

网友:
换1631,不行就查ON3 ON5信号

网友:
查BST3 BST5是否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