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键盘的疑难问题

楼主(2011-03-13):
朋友拿来一台同方K410C的机器,进水主板无用了,报价300,朋友说要不然帮他换个主板吧。
换过主板后,键盘有很多键用不了。于是又换键盘。这时候问题来了,淘宝上拿了个键盘回来,直接无法用,按上去有很多键都无效,而且还会跳“98i”,在出来outlook,然后卡到某个键上就永远跳了。
于是和键盘卖家换键盘,换回来的键盘还是一样。再找主板卖家,换回来的主板问题一样。
请问老师,老板们,我的机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是,我手上有2块新换的主板,2个新换的键盘。问题都一样
问题就是键盘无效,有时候会乱跳outlook。基本上键都是用不了的

网友:
主板和键盘肯定是有个坏了,会不会有个卖家根本没有换,就把原来的发给你了。另外,外壳你也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2块主板,2个键盘都在我手上。
另外,外壳不接,都一样。

网友:
写一下BIOS.

网友:
肯定主板坏了,主板上键盘接口处电容都拿掉不要用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啊

网友:
你这样说来 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重装下系统看一下,前几天遇到个IBM SL410的,进系统键盘全用不了,重装系统搞定
如果重装系统还有故障的话一般主板上的KBC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