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啊!高手进啊

楼主(2011-03-13):
收到一块富士康的的板子,A6VMX。加电不显示,电压都正常,北桥也用BGA加焊过,还是不行。想刷BIOS还找不到BIOS程序,也不确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静待结果,我也有两块这样的板子没修呢

网友:
电压正常..复位呢??也正常??

网友:
lz你把问题说详细点,好让大家来帮你,能跑码嘛?

网友:
楼主有BGA返修台吗,以你这样的情况最好拆下来重新植珠

网友:
楼主 故障描述   不详细

网友:
复位和时钟呢?

网友:
换U,压桥,都正常再查复位,时钟

网友:
恩  坐等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正常 南桥没问题  不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复位时钟没问题的,U也换过3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