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2000自动开机

楼主(2011-03-13):
今天接到HP B2000自动开机。电流只能到0。344就跑不上去了。电压都出来啊,南桥和北桥也换了啊。还是一样的情况,麻烦你们的老大出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在线等待
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现在修机还要有图纸,查查工作条件吧。无非就是供电,时钟,复位三大工作条件。。。

网友:
BIOS也会影响?我量了哈电感上面的电压都有。CPU也有发烫。

网友:
是什么U?最好是换个U试试

网友:
LZ发个图纸看看啊 LZ检查 EC 6515b EC 没焊好 就会 自动开机

网友:
我换了U还是一样啊。 EC也焊过。郁闷还是一样的0。344。你按住关机键。电流马上回到0。009手一松开有自己开了

网友:
先看看cmos电池有没电,再看下开关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南桥了,肯定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自动上电按开关也是关机的话!CMOS电池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