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主板..怎么拆磨..都不过内存..报C1...

楼主(2011-03-13):
手里有一精英661GX-M7主板..SIS芯片组
现象:报C1,,不过内存..
处理:检查过VDD  VDDQ   VDD_SPD   总线供电    参考电压等....全部正常..
       也刷过BIOS   ...故障依旧...

       打过阻值...对地全部为:355..上下3点左右....其中有一根线为341     这个正常吗?还是桥坏了?哪条线直接进北桥了..

网友:
661FX-M7,我也被他拆磨过,大多都是CPU座虚,北桥虚较少,早前一块板现象一样,两样加焊搞好。  昨天又收到一块,不跑码,带灯测试全亮(应该无虚),测量有VCORE,有RST跳变有时钟,就只是假负载上的VTT无电压,但测CPU座旁的VTT供电有1.2v,加焊都无法解决。。。。手头无全新的座,真是头大

网友:
用示波器看内存各供电波形

网友:
是啊..头大啊..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找不以办法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再把排阻加焊一下

网友:
好..去试一试看....

网友:
都是高手,不知道内存上的SPD供电有没有呢?上次修了块没SPD供电的也是过不了内存。

网友:
精英的板子,你把坐子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你的SPD供电怎么样 我现在的手里就有注意一片 是2代的内存 spd3.3。V供电居然和内存的1.8V是通的 打波没有 这个内存供电脑是没有电感的 所以波是没有的

网友:
有工具的,先用工具看看啊

网友:
精英的板子,CPU座开焊的特别多,不管别的,先加焊了再说。

网友:
CPU座没有开焊的..我用灯座测试了

网友:
你的是一代还是二代的啊,一代的话就看看内存供电中间有个0欧的排阻,看看有没有变大...

网友:
洗刷下主板把整个主板加热下,看下内存槽和排阻,及换个CPU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先换内存供电管没有用。应该是北桥或者CPU座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晕..目测发现在旁边的一个芝麻管烧坏..但复测各种电压正常.....换上三极管以后故障依旧..

网友:
有时候内存问题最让人头疼。还是换IO先吧

网友:
别急着换,先查查IO、Ok不。行就压桥座子,和量AD

网友:
都已经说了..在内存...ATX下面的芝麻管官烧焦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寻找图纸..

网友:
这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嗯..这个不排除.....
现在也纠结

网友:
CPU底座!!!!我修好过

网友:
汗了...马上加焊CPU底座...

网友:
加焊CUP底座先看看吧,这块板子把你折磨的够呛

网友:
一片神州845同楼主的情况一样,正在折磨中,有一个排阻比其他低十几个数字的样子,上写100,还真从其他板上没找到这样的,估计换了也好不了。

网友:
楼主加焊好了没有啊?

网友:
建议LZ换个内存试试,有的板子是认内存的!

网友:
我最怕内存了。。。。。

网友:
你看看io旁边有没有漏电的电容。我今天修了一块。也是跑C1,然后把电容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