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全红的条子怎么办

楼主(2011-03-13):
我测试过两个二代条子,一个单面512测试前三颗全红,别另一个1G双面测试全红,请问大家这样的条子该怎么修?

网友(点评):
目前,整条内存颗粒都全红排除电阻坏,或者用个万用表就找到短路,或者换PCB一个个颗粒测试这些简单维修办法,不换PCB靠手工不是仪器维修办法,这个解决技术我发现仅仅就一个人能够解决掉。

网友:
512的可以先测试前三个颗粒对应排阻的阻值,1G的用编程器刷成512的从新测试,如果测试有红先排除前面的。

网友(点评):
全红条子刷成512的也测不出来

网友:
全红的先打地址线阻值,再看看哪个颗粒发热。

网友:
阻值都正常,我把双面那条改成512的测试还是全红!

网友:
根本没有用。全部红的内存,不是刷成单面双面就可以突破的。

给你说下假如颗粒短路不是用个万用表就找到短路,电阻坏这些很容易就找到的问题。
这个难度已经大大超过你现在的基础,你还要多研究突破。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短路的条无法通过万用表来判断哪个颗粒短路

网友:
确实  我遇到红的搞好的少!

网友:
遇到全红的条,如果排除地址线问题,CK问题,短路问题,那剩下的就只有猜谜了。安信电器行的那根单颗粒母条我也有,但是关键是中间的转接设备,看情况要用到AMD的内存逆反原来,不过我一直没研究透。
.

网友:
修全红条子时,如果是双面的条子得先刷成单面容量的,然后先拆第四个颗粒,上机检测,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是那里出问题的。不过KINGMAX双面的条子我还没有研究好!

网友:
没有用,你那些都是瞎猜, 根本没有依据.
靠运气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有 你那什么先撤4个颗粒,刷SPD的.

你要是搞DDR2 DDR3 这样整,一天能整好几条全红颗粒?
要想学习好技术是要花时间 花钱的.找个好师傅拜师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