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笔记本怎么拆喇叭

楼主(2011-03-13):
各位兄弟朋友,同行们好!
本人才收的一个HP MINI1000笔记本
外放喇叭没声音,插耳机有声音。喇叭有模糊的滋滋音乐声。
怀疑喇叭坏,起拆开换,不知怎么拆?
大家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谢谢各位的关心,笔记本拆得少。
只是怕拆后有印痕。
问题已经解决了,喇叭在屏下面,先拆的主机,我估计不拆主机也可以拆下喇叭。
是喇叭的线与屏轴挨得太紧,盖开屏的时候把喇叭线 磨破皮了,挨到了屏轴也就是地。所以滋滋的响。

网友:
笔记本的小喇叭你还能修?直接换就是了,没价值修的。以前只修音响里的大喇叭。好多年都没修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想换,我是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把喇叭拆出来

网友:
镙丝全去掉不就可以拆开了。

网友:
汗,把螺丝统统拆干净,还就不信找不到喇叭?再说还不一定是喇叭的原因!

网友:
上网本,很好拆的呀

网友:
拆机的事情建议还是不要在上面说了。

网友:
山骞本有的把螺丝全拆掉也很难拆,特别是键盘,下面有双面胶粘的特别结实,都不敢使劲拿。

网友:
用暴力一定行

网友:
拆笔记本得胆大心细 以后就敢拆了

网友(2011-04-25):
胆大心细。。。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