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BENQ S31V 有时键盘鼠标没反应和开机键长按不能关机

楼主(2011-03-13):
前几天接了一台BENQ S31V 客户反应有时候开机时进了系统后键盘和鼠标不能用,当着客户试了一下,真的不能用,我长按开机键怎么也不能关机啊,问题还真不是一两个啊,拔了电池再上开机可以,赶紧进入BIOS试了几分钟键盘可以用,再进入系统又可以用了,先打发客户走了。机器试了几个小时都正常,心想是不是IO虚焊了,拆机是87541的IO,完整加焊了一遍IO,开机,怎么没有反应了,难道没加焊好,再搞了一下,还是不行,再检查了一遍,清洁好,焊得很好啊,我对自己的焊功还是很有信心的,难道是IO挂了,手头没有87541,看了图纸标着97551,通用的,直接换了一个97551上去,OK可以开机了,进系统试机正常,重复开关机试了一天都很正常,打电话叫客户拿机。
      但第二天客户又回来了,说还是一样,试一下还真的一样故障,这次进了系统我就不拔电先,把USB鼠标插上,可以用了,系统没有死机只是键盘鼠标不能用,开机键盘长按也没反应,这下没思路了,大家帮帮忙分析下应该怎么修,谢谢!!

图纸在这里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801

问题不完美解决方法:把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电池”-“Micorosoft  ACPI-Compiant Control Method Battery"选项禁用,立马解决问题,如果想完美解决:换电池(有等验证)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将ACPI控制器禁用就好了,这个故障其实是电池坏了。

网友:
当然升级BIOS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将电池的ACPI禁用比较简单,不过重装系统又要禁用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禁用电池的ACPI项就好了呢?不太懂,能说说吗?

网友:
升级到官方最新版BIOS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闷,还是把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电池”-“Micorosoft  ACPI-Compiant Control Method Battery"选项禁用,立马解决问题,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
看来这款机器这个问题算是个通病了。问题相同,没电池试,用你这个方法也可以解决,但还是对客户说了电池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