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PCB板过孔断线怎么解决

楼主(2011-03-13):
修到一HY内存,DDR2 1G的,正面没任何问题,背面七,八两颗粒,过RSTPRO时第一项正常,第二项扫了分把钟出现整列的红,换了N多个颗粒照旧还是红同样位置,拆下颗粒用万用表测数据线与排阻连接正常,焊排阻无效,换排阻无效,估计背面数据线过孔接触不到了,不清楚有没有办法修了

还有一根,威刚DDR2 1G 800的内存,带不进软件,测REF无短路,CK等信号无短路,供电VDD也无短路,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板出问题?SPD刷过好的无效

网友(点评):
换板,新的PCB批发才几块钱一个,几风筒吹上去! 翻新成新的内存利润还要大的.

网友:
HY那条需要飞线或者你怕麻烦直接换PCB更快更简单。
威刚那条
查看ODT#信号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道长,ODT信号干啥用的?短路了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点评):
这是片内终止信号,用它来控制颗粒终结电阻的阻值。用于消耗掉地址线、数据线上多余的能量,以免引起高次谐波干扰,起到稳定内存工作的作用。这个不影响检测时进入软件。DDR3代将这个信号进一步细化为ODTA、ODTD

网友(点评):
是进不到什么扫描测试软件?主板能识别容量不?RST PRO3可以找SPD消息不?找到RST挑下容量不就完了。 简单很。

网友:
能带亮的内存!颗粒没有坏的内存100%%基本都能搞好!
怕麻烦换新PCB!
只要有师傅老大的 BGA 16颗粒植球台。你的双面16颗粒。我用台子晃一下全部搞定!一条内存做BGA 10分钟绝对拿下。用定位模具把颗粒16个颗粒一次性定位在PCB上,再上烤炉 10来分钟加热。
一条新内存就出厂哦,老兄。劝你不要把这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地方。
   时间就是金钱!

你只要给我 突破 批量 BGA颗粒植球,批量颗粒定位PCB。这2样技术突破。玩转内存易如反掌。 买什么单片机,颗粒测试座浪费钱。
还有你对内存维修没有抓住根本厉害地方:内存条上面就只有2样东西! PCB板和颗粒IC。你说要坏也就坏这样2样。你给我把浪费在做BGA的时间缩短。。不就完了

老弟我已经 搞到批量BGA植求。换颗粒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反正太简单了。定位模具没有拿到手!
我没有时间像师傅老大那样慢慢研究技术。我对那些没有兴趣, 现在不做2手内存, 内存全部做成新的。。。。利润大大的 。

最后。 时间成本,时间就是金钱。相信我说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2625-1-1.html

网友(点评):
你也太强大的 值得我学习 我一直都想吃内存这口饭 但是 现在还只吃到一点 请求赐教!!

网友(点评):
点评楼下靠内存吃饭,除非做翻新单纯搞维修真的能饿死人

网友:
抓住根本。节约时间。=MONEY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到一HY内存,DDR2 1G的,正面没任何问题,背面七,八两颗粒,过RSTPRO时第一项正常,第二项扫了分把钟出现 ...

HY的这种现象在2代双面笔记内存中出现的概率也相当高,版里的几位高手可以说下到底是哪几个点的问题还是别的地方问题。另外楼主可有比对好的PCB板测量过,是不是有点不通的,我量过,报错的底板和好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换多少个颗粒都不行。

网友:
过孔断线,穿孔飞线或者换PCB,其实内存出这样的故障最好还是换PCB保证后期运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