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超锐F5600 开机报错 并死

楼主(2011-03-13):
同方 F5600  855GM  配  DBM 的  板号  蓝天 71-M35C0-D05  本来不开机,上诊断卡 卡在内存,清理下 开机了,心中喜悦,谁知道 然后  报错,键盘 死掉,外接 USB  一样死,   感觉像是 南桥, 查了 老贴了 有说是 北桥的,  搞的 有些晕,  BIOS  正在找中,准备先 刷下 , 见图

网友:
...

晨翔电脑 -4

网友:
看图片好像BIOS自检已经过了,换一个键盘

网友:
南桥关系大.

网友:
换了个南桥  故障依旧,  搞不好 H8  坏了,

网友:
提示键盘错,就找个键盘试下

网友:
想的有可能的

网友:
把读卡器和PC控制芯片摘掉,,,

网友:
是某个PCI设备没有分配中断请求,有冲突, 尽量吧外接设备卸了看下。。。。。

网友:
BIOS恢复一下设置,我上次碰到过一台T22就是这种情况,还原BIOS设置就OK了

网友:
碰到过一台富士康的也是这样,换了cmos电池恢复下bios设置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bios 外设查查啊

网友:
今天修到和你这个一样问题的机子     H8  键盘 都换了还不行    想换个南桥试试呢

网友:
可以告诉你!不是北桥,也不是南桥,也不是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只要说是什么就行了

网友(2011-04-12):
南桥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