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惊奇的发现!!

楼主(2011-03-13):
今天用灯管测试器测试了根灯管,偶然发现灯管只接一端也可以点亮,只是亮一半。这是为什么啊,原理上解释不通啊  根本构不成回路,怎么会亮呢。请师傅们指点 谢谢

网友:
有时电压偏低就会造成你所说现象

网友:
楼上 说的对啊 学习了

网友:
这是高频电场感应造成荧光粉发光的现象,荧光灯里很常见的,特别是小功率灯管。

网友:
在干燥的春季夜晚,你洗过澡之后,反复脱几次化纤衫,在黑暗里拿根日光灯管(不用接电)看看,能不能吓你一跳,灯管可可以发光的!

网友:
我今天也发现了,大概是跨步电压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