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问题,求救!!!

楼主(2011-03-13):
自己新手,请教高手,hp m1854f3的电脑电源,突然断电后,电脑电源坏的,用万用表测红线为3.82V(应是5V),灰线为110.12MV(应为2V以上)其余线的电压正常,但是电源不能用了,能详细说明电源里面那个电子元件出了问题。是电解电容问题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一看不就真相大白了?
目测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看不出问题,而且也用万用表测了。我自己找不到原因,想可能性是电容问题。

网友:
先拆开,测量一下主要部件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是电解电容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