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sis 主板亮,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3-13):
北桥重做了,内存槽加焊了,内存也换过了,还是掉,还有可能是哪儿的问题呀?

网友:
是5-7秒就掉电吗

网友:
可以坚持到分钟

网友:
裸板掉电吗,CPU供电芯片焊下

网友:
应该是cpu这一片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呀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太执着。确实是北桥的问题。这款本子的通病。

网友:
掉电好多原因吖!温控了!不过CPU和内存都掉的!

网友:
加焊CPU座 肯定OK.

网友:
换下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