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BIOS主板的WPH格式的文件转换成BIN格式

楼主(2011-03-13):
怎么把BIOS主板的WPH格式的文件转换成BIN格式

网友:
我也不会改,昨天把一个三星的机器给朋友改好了。
好像就是要找出多出来的或是空的数据要填充进去就是了。

网友:
我記得是直接把bios文件給保存為bin文件就的,bios是個文件,和後綴沒有關係的

网友:
.....该不会是改一下后缀吧?

网友:
直接把后缀改成BIN.绝对没错。我一向都是这样改,再用编程器写。

网友(2014-07-03):
右键,重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