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600GS黑屏求助!

楼主(2011-03-13):
主控供电1.2V,显存2.0V,用PCI显卡进DOS ,NVFLASH -C,能识别出GPU:GEFLRCE 7600GS ,但无法识别EEPROM ID (20,00):Unknown.   主控已经加焊!无果。

网友:
ERROR:Supported EEPROM not found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
找一个一样的提取,用NVFLASH刷

网友:
把BIOS芯片拆下来,量一下焊盘的对地值啊

网友:
我也有好几张这种故障的卡刷不进BIOS 换BIOS用编程器刷好装上也不行 估计是核芯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温度过高主芯片虚焊导致的  拿去烤下吧!240℃120秒就搞定了 不用测那么多

网友:
供电和晶振电压呢?正常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叫XIA搞!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总觉得 显卡黑屏 花屏  一烤就好了 刷BIOS都不会 看师傅都是这么做的  我也知道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总觉得 显卡黑屏 花屏  一烤就好了 刷BIOS都不会 看师傅都是这么做的  我也知 ...

         神仙修卡还是修卡神仙?

网友:
呵呵,都是神仙.

网友B:
呵呵,那才不是神仙呢  !反正在我的思维里面 就是 显卡花屏 黑屏 就拿起考 第一考就用245℃烤 要是不好 就用温度把芯片里的锡珠烤化进行从新焊接 要是不好就没有办法  嘿嘿
一般就是在245度就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才不是神仙呢  !反正在我的思维里面 就是 显卡花屏 黑屏 就拿起考 第一考就用245℃烤 要是不好 就用 ...

        得,赶明个咱开个烧烤论坛就是。说的都是咱都听不懂的神话,还不是神仙?请教大仙,第一烤245(差一点就成250了),那第二烤是多少?都250了还不能把锡球烤化,还怎么个用温度来烤化它呢?嘿嘿!要不干脆加点香油蒜瓣胡椒面什么的?

网友:
修花屏卡原来那么简单。。。。 学到了~

网友:
第二次烤 有三个温度  有320° \350°\370° 不同的显卡里面的锡珠不一样 有铅锡珠230°就融化了 无铅的就要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判断锡珠的融化>
每个人的gba不一样 温度也不一样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大仙的意思,修显卡就那么简单,不管它黑的花的,先来它个二百五,不行就再来他个三百六。可是我总觉得应该把大仙也放上去烤一烤,看看是变成了二百五还是三百六。

网友:
看来 楼上的比我还大仙 说的很像你哦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