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300 不开机 急

楼主(2011-03-13):
昨天接了一个hp c300本子   不开机    插上电源   电源灯狂闪   待机电流0.04  按一下开机键   能上到0.09
  可是奇怪的是   开关板上指示灯也闪个不停,  拆开机器,裸板点,  也不行,量  3v  5v  都被拉低了一半,开关板插上  电源灯闪,拔掉就不闪,  我怀疑是 isl6227caz   坏了,量了一下  南北桥附近的电容,有些阻值偏低,只有25欧左右,可是又没有短路,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急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