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50偏色

楼主(2011-03-13):
我有个迪兰恒进HD3850偏红,加焊了2次没有搞定,不知道该怎么搞了,哪位师傅指点下,本人新手,最好发几个截图,谢谢!~~~~~~~~~~~~~~~~~~

网友:
迪兰恒??????????  如果是屏红的话 可以看看灯管的问题

网友:
哦谢谢啊,貌似显示器是好的,我测试正常用的。灯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查一下接口附近的电感

网友:
查三基色啊

网友:
接口附近那几个大的吗?三基色应该没问题,具体上楼的怎么测量的呢

网友:
你是怎么量的,加我QQ446030435

网友:
查三基色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