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的led被我修好了!!

楼主(2011-03-13):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显示器,我也没太注意是 lcd ,led。拆开后,一看瞎眼了。幸亏是不通电,一看,哈哈。三百伏电容坏了。保险吹了。我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点亮了。

我之所以发这个帖子,目的不是为了看我修什么毛病,主要是为了,给大家看看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的!!!!!!!!!!!!!!!!!!!!!!!

网友(点评):
图片太不清楚了! LED的电路比LCD的不是更好修吗?

网友(点评):
保险都挂了,通电也无防。

网友:
和大伙分享一下,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呵呵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LED的电源板一次电源部分没有变,原来的高压部分没有了,换了另一种电压转换电路,这个电路据我看楼主的图片应该是转换后直接送到屏上去的~~~
~~总之没有了高压电路部分故障率要比传统的LCD低了不少了哇~~~

楼主上传的这些图片应该列为有价值图片资料~~~~

网友:
那你修的和led都没关系好不好,我以为你修LED呢

网友:
呵呵我也以为LED呢

网友:
原来是修的电源板 我还以为修的屏上的什么!

网友:
高压部分没了,楼主没研究下那块小板么

网友:
原来修的电源板。我还以为是修屏呢。这点小问题也值得发出来吗,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哈哈,引起公愤啦,不就是LED吗,有什么大部了的咯,装几个高亮的发光二极管就是啦,没什么神秘的。。。。。。

网友:
通电会怎么样啊 新手不懂

网友:
看过那高压部分的板子,但是屏不知道发热怎样!这样高压应该很少坏的!赚钱的机会又少了!

网友:
哥们了= =
保险坏了
连短路部分都不追查。。就直接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电压突然升高引起保险坏炸大电容
修之前肯定问问客户故障出现时的大概情况
修了很多这种电源板了,大部分是换了电容保险直接通电,偶尔有炸桥的

网友:
LED灯的控制板和电源板是一体的吗

网友:
随风-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