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led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1-03-13):
LED 与 LCD 有什么区别啊 具体的概念是什么 一直不清楚
不清楚

网友:
led是指背光的發光源是由發光二極管來做的模組

网友:
是比較省電吧

网友:
这只是背光源不区别。其他部分一样。LED——发光二极管 LCD——灯管。
并不是屏本体有什么不同。一样,都是液晶。

网友:
哦 是这样啊 谢谢了 原来如此

网友:
显示器LED是是发光二极管 LCD是灯管
笔记本电脑 区分是 LcD有灯管线 LED 没有灯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