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OPU 十七寸液晶右边出现反折现象

楼主(2011-03-13):
一台TUOPU 十七寸液晶右边出现反折现象!大家看图!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大家给看法!

网友:
先看下驱动板 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 点下屏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同意2楼方法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像是驱动板的问题,,找个2621试试

网友:
最先刷一下MCU

网友:
用通用的先测屏是否好坏

网友:
这是典型的模块虚焊啊...

网友:
是屏的问题,用别的板刷了程式也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