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待机0.08, 3m,5m都出来了,但是南桥发烫

楼主(2011-03-13):
T4O集成显卡待机0.08, 3m,5m都出来了,但是南桥发烫,换过一个南桥,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导一下接下来怎么修?

网友:
什么故障?南桥发烫?那只能说明你刚换上的南桥也是坏的!

网友:
查查南桥的几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把南桥拿了之后  有没看待机电流多少,如果还是0.08  那肯定还有其他地方短路的啊

网友:
这个机器PCI芯片坏了也会引起南桥发烫的,下了PCI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1R5M流失,导致的,,,这是IBMT40电路设计的缺陷,

网友:
查查南桥的几个电压是否正常,却电压就会发烫

网友:
查一下其他的工作条件有没有?

网友:
我的R50e待机电流0.23南桥发烫,换了南桥还是发烫,待机电流为0.13.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南桥缺电压的啊,

网友:
量量1.8v 1.5v有没有?

网友:
缺1.8吧,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T40的南桥是通病,拔下看待机时不是正常的,

网友:
先量电压正常不,,正常就拆南桥。再看电流

网友:
待机不对,仔细查查吧!

网友:
这个T4O集成显卡待机应该有3个电压,除了3.3V  5V,还有一个不是1.2V,就是1.5V具体哪个我忘了,你的肯定缺那个电压。

网友:
看看旁边的元器件

网友:
查一下南桥有没有决电压

网友:
在换个南桥吧

网友:
拆下南桥试试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看看南桥的供电,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  南桥还是烫的话 ,就是缺供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