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M333)外接有显示,屏无显

楼主(2011-03-13):
一台东芝M333的本子,外接有显示,接屏无显示。拆机后信心满满的做了显卡,可是问题依旧。以为显卡没做好,于是又做了一次。可问题还是一样,屏幕没有任何影像,灯管也不亮。测了屏接口的电压,发现3.3V屏供电没有。看了电路图,这3.3V供电的控制信号最后是连到显卡插槽的,也就是说由显卡部分来控制了。难道要换显卡吗?
有没有兄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给点提示吧!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正好来了一台东芝M300的机器,于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把屏线拆过来。结果还真是屏线问题。我就很想不通,因为原先已经测量过那条坏屏线所有线路的对地阻值,全部正常。这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个我前几天修过一台也是东芝的,故障一样,我也是搞了好久显卡,后来是屏线坏了

网友:
外屏正常,内屏不对,说明显卡CRT部分工作正常,可能情况:LVDS接口问题,主要是虚焊;屏线断;屏故障,又分灯管问题、屏本体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代表显卡能正常工作并输出信号呀,基本就排除了显坏问题呀,那自然就是显卡到屏这里的问题呀,怎么会去把显卡做了两次呢.

网友:
只要外接对,一般先查屏线然后是屏体啦

网友:
外接可以显示的一样的也会显卡虚焊的,我上一台联想天逸100的就是外接正常,内接只有灯管亮。没显示。

网友:
换个新显卡试试了!不过这款机的显卡板槽也是好大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的比较多,屏线坏的多,散热不好显卡有坏的,我碰到过一台,显卡有问题,就是外接正常,内屏没反应,加焊一下就好,几天就坏,最后定了片全新的显卡,不知道是不是全新显卡有问题,装上后就起泡了,正反两面有显存,显存也烤虚了,最后直接定了一块显卡板才OK了!费劲不小!

网友:
我修到过是屏线

网友:
朋友也有一台东芝A105  集成.外接显示.上接无显.无LVDS信号.北桥已经换了.还是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