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 20寸宽屏显示器 自动开机 自动弹出菜单

楼主(2011-03-13):
自动开机 自动弹出菜单,是什么问题啊 大家偶没有修过啊。。修过的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一下,开关的按键,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按键 怎么会短路啊 ?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呢就可以呢

网友:
一排按键都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修过吗?好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问题不是很常见吗?修很多了

网友:
按键漏电就会是这样样子  把按键板和主板断开  试试  可以的话就是按键板问题,会按键  断开后故障依旧   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按键问题,你把上面的几个按键全换掉~~~~

网友:
谢谢你们  已经好了 按键 坏了两个

网友:
首先拆除按键板,看可不可以排除问题,

网友:
也是,这种问题就是按键板一直通路状态嘛,按键不起作用.,一通电闵直接显示器工作啦哈.

网友:
更换按键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