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希捷500G串口,BIOS自检不过,如何维修?

楼主(2011-03-13):
希捷500G串口,BIOS自检不过,卡在Detecting IDE driver...动不了,我想用工厂自修复,请教高手类似这样的盘怎么下手?用工厂指令的话,是哪几个指令?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PC3000的话N2,,22有可能是板上的问题。你可以先把板拆下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N2,,22要多长时间?成功后的提示是什么谢谢。

网友:
那个可久了500G得跑几天

网友:
几代的啊,11代以上的有固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