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机子用久了就蓝屏,再开不显示

楼主(2011-03-13):
重插内存就OK。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弄。
很怕加焊NB
不显示
ACER

网友:
先重做个系统看看,不行的话再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蓝屏,一般不是严重硬件故障。以下几种情况都会引起:
1、内存不合格,或接口部生锈,致使工作中数据错误导致系统崩溃。
2、硬盘异常,同样是数据错误导致系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