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 核动力530PQ

楼主(2011-03-13):
我收了7个鑫谷 核动力530PQ电源 都是一样的问题不通电...我查了半天没发现那有短路或者烧坏..   所以想问问大家  是不是有通病额...快救命额(⊙o⊙)…

网友:
什么东西都能以通病来解决,做维修岂不是很容易了。不通电首先是保险已经烧断了,其次是开关管也短路了,整流桥也可能会短路。会烧开关管,故障肯定不会只在开关管身上,还要检查它的启动电路和反馈电路。确保无问题最后才上电,不然的话,结果你自己会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

网友:
别着急,先从输入端查逐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