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SIS661FX能否替换661GX)

楼主(2011-03-13):
手上有块华硕P5S533-TVM/S的板子,经诊断北桥坏
其北桥型号是:SIS 661 GX
现手上有个现成的SIS北桥,不过型号是:661FX
问一下大大们:
661FX能否替换661GX
图片是从网上下的,供大家查看
华硕

网友:
不可以的 一个是带有集成显卡的北桥 一个是不带显卡的北桥

网友:
肯定不行三,两种不同的芯片了

网友:
不可以的。。GX有集显。。FX没肯定不行

网友:
不行 这是两种不同的芯片

网友:
找一样的替换吧,,这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