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PROTEGE R100开机提示输入HDD Password

楼主(2011-03-13):
一台东芝PROTEGE R100开机提示输入HDD Password,用户忘记密码。按任何键都不能进入BIOS,也启动不了。把硬盘拿出来就可以进入BIOS。看过论坛上,清空BIOS可以,但是我清空过了还是一样的。本人现在没有编程器,所以也没办法刷BIOS看看?请教大家如何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
这是硬盘密码,换硬盘就好了的。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数据话,直接换硬盘就行了,格式化肯定不行的

网友(点评):
如果加密的硬盘能轻易格式化再用,那数据就没什么保密性可言了!泄密的事件就会天天发生。

网友A:
有密码的硬盘你都格式化不了的。

网友:
硬盘密码,解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密码的硬盘你都格式化不了的。

低格都不可以吗?

网友:
没有密码什么操作都不行,相当于一个坏盘,解密的话一般可以解也要收个几十块钱。你那机器换个硬盘应该也就是百把块钱。

网友:
那看来只能换硬盘了~~

网友:
做维修也要好好学学E文,至少要知道电脑相关常见的缩写。

网友:
让客户想起密码  要不然只有换硬盘了

网友B:
可以用一些硬盘专用维修工具把硬盘的密码破解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一些硬盘专用维修工具把硬盘的密码破解掉。

请问什么工具可以?PC3000就没办法了~~我没钱买卡

网友:
自己没钱买卡!可以给同行用PC3K搞掂!

网友:
解决的方法很多,换硬盘无疑是最快的

网友:
怎么麻烦,换硬盘得了.

网友:
拿去给人家解密不就得了太贵就买个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先看看是不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