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80G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13):
  今天接了一片780G。接过主板发现12V短路。把上管换掉后。不短路了。但上CPU复位灯一闪一闪。在这片板上折腾了一上午,后来发现把6566换后好啦。

网友:
主供电芯片接触不好,加焊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恩,换掉MOS管不行的话,一般都是6566虚焊或坏了,6566最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