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00GT-GD2-TC512花屏

楼主(2011-03-13):
  核心电压1V,核心是:G96-200-C1,想问先核心电压是不是偏低了啊 ?G96的核心电压正常的是多少V啊?

网友:
1-1.2V之间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0.95-1.1正常
超频版的 电压会更高点

网友:
应该是1.2V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新手核心电压是怎么测的?

网友:
正常,花屏和核心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
花屏电压应该都正常 核心电压1.2V左右

网友:
正常。一般是0.95-1.5之间。百分八十是BGA空焊。上BG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