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插上电源白屏 指示灯闪 按关机键 关不了 多插几下有时不闪也能正常开关机 正常时接上线显示器也能正常显示 放一两个小时都没问题 就是不能拔下来 在接上就又不行了 我个人认为是驱动板的问题 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从哪里查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啊!先测下屏供电的MOS管,要不先换掉也可以,可能是MOS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
攻芯
的帖子
插上电源白屏 指示灯闪 按关机键 关不了 多插几下有时不闪也能正常开关机
液晶屏点亮是驱动板发送的ON/OFF信号控制的高压板电源管理芯片的,从你上面的描述很符合这点,但是反复接接口有时能正常工作,是不是提示驱动板高压控制信号输出电路存在虚焊、开焊或者工作不稳定的器件?!(好的时候正常显示代表驱动管理电路能正常工作千万别去刷MCU)
建议:跑一下驱动板高压控制电路,加焊和检查一下相关元件,保险期间在防静电状态下补焊芯片也好,要用斜口恒温烙铁。

网友:
从新烧录MCU看看吧

网友:
白屏时测下屏电压是否正常,如电压不正常查下相关电路

网友:
谢谢 大家 我查一下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我测了一下 白屏的时候 平接口处测不到电压 于是我拔下屏线 从新插拔电源偶尔有2.7v的电压 一吧屏线接上在测有没有了 指示灯闪 按关机键不管用 我拔下插在驱动板的3.3v供电 测其电压又3.3v正常 一插在驱动板上就变成2.7v 我想应该是电容问题 所以就把驱动板上的3.3v接口旁边的滤波电容的一脚翘起 在测电压 正常了因为找不到一样的 我就干脆把拿下不上了 现在显示器在测 有1个小时了 还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