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抓网络芯片。新手上路。呵呵

楼主(2011-03-13):
我刚遇到一片一体机里的板子。来板不连网。发现是芯片短了。换后电压时钟都正常就不连网。去 COMS设置里看显示没抓到芯片怎么解释呀。。谢谢。
芯片

网友:
抓不到,就是找不到吧,是检测不到吗,是不是芯片没有焊好,仔细检查下

网友:
确保芯片型号,焊接情况.

网友A(2012-08-31):
我也有遇到过我的情况是开机网灯是亮的但还是抓不到网络芯片芯片也换过新的还是抓不到 求解释啊 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