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的悲剧

楼主(2011-03-13):
        这几天接了N台显示器,暗屏,闪屏接过来的时候心里那个开心(以为爆电容了)。结果一测试都是灯管挂了
本来呢灯管换的也挺多价钱报高点就换咯,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换了7台以后在换一台22的飞利浦的时候悲剧发生了,小心翼翼的拆,换好然后小心翼翼的装,装好后以为大事告成。直接装机点,花屏了?没装好?(因为过程都很小心了)于是拆了检查没问题呀,装起试不行,接着又拆了几次,后来死心 了检查屏电路板子驱动板甚至把换上去的灯管都拆了还是无果。判定屏坏客户拿过来的时候LOGO正常的现在也花了,可能要陪了,我晕啊!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哪搞错了。现在还差个程序没刷过希望有的朋友帮忙传下,也好让我彻底死心。220EW9 飞利浦的。

-----------------和大家说下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我给客户陪了个22寸的AOC,客户自己贴400块。坏的我自己留着有时间在研究了。摆在店里当个警示也好

网友(点评):
压一下屏线的接口上方的钢片,加大压合力。对于插片的屏,如果拆装不当,这个接口是爱松的

网友:
楼主帮你顶起来  ,没有刷过

网友:
楼主可回忆一下在换灯管时动过的地方,应是碰到哪了,如接口插件等.

网友:
也可能动了液晶屏和驱动板连接的压线  用手按按看有改善么

网友:
花屏了一般都是屏的排线松动了,所以说换灯管最要注意了。

网友:
换灯管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LOGO正常换灯管后出现花屏,提示你在换灯管时不幸碰到了热压的屏接口或者排线接口,如果是排线接口,那恭喜你了,否则,严重同情你了,那需要专业的器材才能修好的,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原则,你琢磨琢磨,最好能将结果上传,大家强势围观!

网友:
换个主板试一下有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更换过屏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屏接口了

网友:
热压设备很贵,如果没条件,就要自己想办法,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你可以琢磨点办法,相信有可能解决,大家在实践中一定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的情形实际是难得的机遇,希望你能顺利找到办法解决,期待中

网友:
不会是拿过来就是花了吧,只是看不见而已

网友:
建议:
1 点屏时,用手轻轻带动屏电路,判断是不是屏电路与屏连接的软排线不小心搞出问题了,确定不是这里的问题,看2
2 屏线
3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软排线挂了,或者是那个软排线上的模块。。。。。因为它右边有4个不知道被我碰到没,但我用带灯的那种大放大镜仔细的看过软排线了,没发现断线,也用过耐高温胶带胶起来用烙铁拖过无果。不知道这个送到有热压设备的地方修下多少钱,我打算给客户陪一个把这个收过来自己用。

网友:
有可能是软排线挂了,或者是那个软排线上的模块。。。。。因为它右边有4个不知道被我碰到没,但我用带灯的那种大放大镜仔细的看过软排线了,没发现断线,也用过耐高温胶带胶起来用烙铁拖过无果。不知道这个送到有热压设备的地方修下多少钱,我打算给客户陪一个把这个收过来自己修下看贵不贵,再次希望有程序的朋友帮忙传个 谢谢

网友:
可能是 把屏上面的排线 搞松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信誉不错,支持你一下!

网友:
有没用手摸过屏主控?

网友:
灯管换过一次,没成功。唉  ,是个技术活

网友(点评):
换多了就熟了,细心就好。我这个可能是一下换了6个屏粗心了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会把最后的结果写上来的

网友:
可能是软排线那块断裂了

网友:
我严重怀疑是不是你换的灯管有高压放电的地方导致的A/D板损坏。

网友:
我有次换灯管之后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我把屏线处理了一下就ok了

网友:
一般是屏排线连接不好,如果是竖线就是屏排线问题了!!!

网友:
换灯管有风险,人倒霉喝水都塞牙,我已经换坏了两个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