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者

楼主(2011-03-13):
     收了一块希捷160G硬盘,毛病是不能格式化,因为时间原因也没有进行长时间低格,但后来修的时候才发现低格不过去,用各种分区工具都不行,这是我拍下来的还请能者帮助,

网友:
怎么?没有遇到过吗朋友?

网友:
怎么了朋友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mhdd测试下什么情况

网友:
连一个色块也没有,所以说想修好嘛

网友:
换台电脑换个硬盘格式化程序->>>不行用橡皮擦下接触点>>>>不行换电路板>>>不行接指令线看下什么情况,异常的话跑下SF试试>>>还不行留着当配件吧。

网友:
前面的都试过了,就是还没有找到同型号的电路板,还没有换,难道真的是电路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