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红白蓝交替闪烁

楼主(2011-03-13):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LXH-GJ15L4的显示器,加电不接VGA线,屏幕红蓝白交替闪烁,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二,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吧,我也遇到过~!本来显示器就是跟电脑主机开关在一起的啊
总是须要接VGA线的吧

网友:
关机,按菜单键加向上键 ,然后,开机.   二,恢复到出厂设置.二选 一.

网友:
交替闪是正常的,接上VGA信号,就不闪了

网友:
这是工厂测试模式,调回来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啊,还是本人的见识短啊,外接vga的确好了,白白赚了客户一百五十元,有时间请你们吃饭啊,呵呵

网友:
拔掉了又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