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 加电报警4长

楼主(2011-03-13):
板号是 FL1
加电报警4长
大家帮我 看看 大概是什么问题
我接到本的时候北桥加过焊
然后我把北桥重新值球 还是一样 报警4声
用
示波器
测 有读内存的动作 大概读了2秒钟
示波器

网友:
按不过内存来修。

网友:
北桥是945GSE的 内存集成在主板上的 4个内存颗粒

网友:
这种板载内存很容易坏的,而且你还不知道那个坏。我手里就有一台,联想f120的机器。开机花屏,有颗粒花的那种,这板子上下都有8颗那
,不知道那个坏。好像这种颗粒还挺贵。15块钱一颗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那个板载内存好搞不啦

网友:
换北桥基本搞定

网友:
板载内存的最讨厌,不好测试

网友:
我认为是板载内存出问题了,我修过ASUS W7S的机器就是板载内存出问题的多,用220加热就行了

网友:
搞哈南桥试哈看看啊

网友:
内存问题,多数是这样的

网友:
北桥故障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用烙铁全都拖一下就好了

网友:
板载内存颗粒有问题

网友:
搞北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