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

楼主(2011-03-13):
插上适配器,电源口上蓝色的灯一闪一闪的,不开机,测开关键,电压跳变,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也不好用,后来我查出来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坏了,好象是Q39,是个上管,记不太清了,我用4800代换的,这种MOS管不太好找。再插上适配器,电源口的灯也不闪了,开机,OK。
不开机

网友:
你这是属于 高端管 短路啊!! 那个管子比正常的要小 我修过2个 随便早个高端管上去 就行

网友:
我更正一下是Q1030坏了,后来又看了下图纸。不好意思

网友:
把你的维修思路一起分享出来岂不是更好

网友:
你把图纸发过来更好了,,,,你这样说,。,我们都不知所云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我的一个也是这个坏了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一个4416短路的 一个显卡供电高端们场馆坏了 ATI显卡热

网友:
4416的显卡供电上管容易坏,估计也是个通病了。我修到好几个了,不过有一台实在是烧的板子都烧通了,没整好

网友:
图文并茂 维修思路

网友:
写详细点分享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