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主板目前的困境,望各位老大解惑!

楼主(2011-03-13):
本人看书“维修主板从入门到精通”自学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我没有电路图(能找到的电路图我又没有相对应的板子),所以主板上大部分的电子原件我都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我现在对于主板维修的理解是 主板可以分为几大块,每块上的电子原件有其特定用处,比如某一块上的电子原件是管USB的,如果那块上的某原件坏了,那么USB就出现问题,相应的跑线就会与正常的不同,从而可以测出哪个原件可能有问题。  由于我现在只有原理图,没有对应的电路图,我又是新手,大部分原件我都不知道是负责什么的,这样我根本无从下手,我想问问各位,向我这种情况,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  还地去整图纸 研究

网友:
所有的硬件维修都是有一个规律,好比你写作文一样,首先要列出主题,大纲,然后再写内容;主板维修也是如此,首先你自己要了解大多数主板的结构图;至于原理是后面的,比如主板南桥主要控制哪块,北桥控制哪块,南桥,北桥,CPU之间的关系;等到你这些都明白的时候,维修起来就可以有个思路;一般开不了机的故障:供电,时钟,复位;先后顺序搞清楚就能慢慢的找到故障点,欲速则不达;维修的越多,经验就越丰富。如果每次维修都需要对照电路图去修的话,必定后期形成习惯,当然复杂的可以对照着维修

网友:
建议报个远程学学,最主要的还是有板修,可以去当学徒什么的,就是要实践实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说,呵呵小白不懂的

网友:
我是自学的,刚开始就跑线路,跑线路还是我后来 才知道的,去数码城问师傅的时候,无意听到跑线路这几个字的,呵呵

网友:
当学徒很有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可以找饼哥学一下,自学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慢的多,跟老师学,只要你下工夫,一个月入门,你说合算吧,磨刀不误砍柴工的

网友:
主要是积累经验!

网友:
慢慢学习   还有好多新手到在成长阶段   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