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改可调,没改成功请教高手解疑

楼主(2011-03-13):
今天改了个航嘉的电源,想把它改为可调电源用,改变压器对我这种菜鸟来说太难了,所以没改变压器,按照图纸改好后,电压可调,最高25V左右,可是有吱吱声,而且一接上负载电压就变为零,负载不工作,请教高手指点一下哪出了问题,0.1欧5w的电阻找不到,弄了个1.2欧的代替,是不是这个问题阿?

网友:
买一个更合算了楼主,改这电源要花多少时候和精力呀,况且改出来的效果也不会很好,7500B的驱动输出范围是有限度的。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不能大于1欧姆,最好用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上的取样电阻0.15欧姆的使用。

网友:
呵呵,在数码之家我已回复你了

网友:
新买个了,太累

网友:
我认为是R38取样电阻阻值高了,提高电压后,流经次电阻的压降也变高,使电流保护电路动作 切断输出。
建议你测量此电源此电阻原输出电压时带正常或者满负荷时的压降,计算出改动后应减少到的数值寓意替换。

网友:
已经超过了变压器的设计,调宽已经最大了,你能测到25V是脉冲电,根本没实用价值。你想改的话你要加上几个大功率整流管,组成-12V(也可以将电源调 到15V没问题,18V是级限)+-15加起来有30V,输出调整你不能直接用开关电源的调控,你可以再加个LM2596-ADJ,这样就有就可以做到1.25-25的可调 了。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A.

网友:
1.2欧的太大了,自己算一下,如果输出电流6A的时候,压降和功率有多大

网友:
弄弄改改,现在连电压都没有了!8脚和11脚电压2V左右,可是到激励变压器只有1V左右了,还有我想问一下,激励变压器从上面接出来的白黑两条线是用来干什么的,好像其他的没有这两条线,忘高手解答

网友:
用桶装水坏了的饮水机 里的变压器  在加可调电路  比你那好改好用  控制原理可以参照黑白电视机的电源 改一下取样电阻和稳压二极管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diybbs.zol.com.cn/3/161_26939.html
楼主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