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ATA 81005上网本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3-13):
客户拿来一上网本(MALATA 81005),说是进水不开机,先拆机,拆开主板一看,多处已经腐蚀。
清理干净后测量了一下主供电无短路,通电(VIN12V),有0.03A的待机电流,测开机键有3.3V,待机无3.3V5V,有1.8V,按下开机键后无任何反映。
    查电路图,看供电时序,+VBAT8.5V电压输入,首先产生的是+3.3A_KSC的电压,

    测量U1453PIN8.5V的电压输入,EN_V3.3A_KSC3.3V的开启电压,VOUT3.3V电压输出,L27+3.3A_KSC,正常。

再返回供电时序,按下开机键后,由EC发出5VA_3VA_ON
测量EC16PIN,有3.3V电压,按下开机键后,电压变为0V低电平,说明发出了PM_EN_5VA_3VA#信号。根据供电时序再到PG34查看EC发出PM_EN_5VA_3VA#信号后应产生+5VA+3.3A的电压,再发出5VA_3VA_VR_PWRGD信号返回EC

从上图可以看出由EC发出PM_EN_5VA_3VA#信号后将Q16截止,输出EN_5VA_3VA信号到U143产生+3.3A。重新插入电源,测量Q161PIN3.3V电压,第3PIN电压为0V,明显不对,按下开机键后,Q161PIN电压变为低电平,3PIN电压仍为0V,说明EN_5VA_3VA信号没有发出。
断电,测量Q163PIN对地阻止为10,击穿了。卸下Q16,测量阻止,正常了,再打D极与S极,确实击穿了,换了个大点的N沟道管子上去,通电,Q163PIN电压正常了为3.3V。按下开机键,可以上电了。上内存,正常开机,到此修复完毕。

网友(点评):
根据图纸,插电后,Q16的1脚应该是高电平,3脚应该是0V。按开机键后,Q16的1脚应该是0V,3脚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思路清晰,恭喜!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怎么好修  楼主修本本的思路蛮清晰的   有图纸看就是事半工倍哇1

网友:
时序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1在上面 2在下面啊

网友:
看不懂的慢慢来吧..我也是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分析的清晰 易懂 !不懂的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