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3-13):
  今天接到一片技嘉P41的主板。不加电,测了一下CPU供电路,有短路拆下上管发现有一个管击穿,换后上电,能开机,内存又不过!测内存供电只有0.35V的电压,可是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CPU供电有两组供到上管没有电,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过啊

网友:
只有一组工作,可以小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进来围观结果

网友:
多半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CPU电影管理芯片坏.

网友:
能跑码,没过内存,那就检查内存共电

网友:
我想拔掉内存应该跳一样的码把    桥还没过把

网友:
内存有没有都是一样的码。不会跳变,这片板子,是客户从深圳发回来的,还是一块新板子。到家就点不亮,把内存重插了一下后,电源就没反应了!我也检测过内存供电,供电不正常!就是查不出来哪里不正常!没头绪了!

网友:
桥没过  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