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1-03-13):
测试主板关键点电压来确定故障点
北桥的工作电压 南桥工作电压 时钟

  +3.3v +3.3V 32.768 南桥
 +1.5V +5V 14.318 基本时钟

  +1.0v Vtt参考电压 +1.8V 33mhz pci
  +1.8V hub link线 +0.9V 66mhz 总线
  +0.9v 不要忽视 +2v(有的有) 48mhz usb
 +.25V 负载电压 +1.75V(核心电压)
 +0.5V 参考
  +1.75V
 测量NB SB旁或背面的电容....
 bios:方BIOS只针对intel的芯片 长bios(只针对via,sis方形的bios按长bios看待)
  1,25,27脚 vcc +3.3v 1pin 编程脚
  2pin 复位 2pin-12pin,23,25pin-30pin 地址线
 31pin 时钟 13pin-15pin 17pin-21pin 数据线
  13,14,15,17 4条AD线 16pin 接地
  23pin 片选 22pin 片选
  24pin 初始化脚 24pin 内存读
  16pin 接地 21pin 内存写
 32pin vcc+5V供电 S/g A
 pci的关键点

  1,供电 A2 +12V A62 +5v B2 -12V A53 +3.3v
8H7L8V        \ NSbbs.91xiu.com  2,时钟 B16 33Mhz 由时钟IC发出
  3,复位 A15 由南桥发出
  4,Frame A34 帧信号,表示允许总线传输和片选一样在触发和复位瞬间可测
  5,32条AD线 A 20,22,23,25,28,29,31,32,44,46,47,49,54,55,57,584F!~

  B 20,21,23,24,27,29,30,45,47,48,52,53,55,56,58(各对地阻值电压要基本一至)

  AGP的关键点
  1,供电 A1 +12V B2 +5V A9 +3.3v B24 +3.3v
  2,vddQ B40 A40 既AGP槽的到数第二脚

C0:表示主板已经工作,检测到CPU了.如果无法跳过C0,则说明问题出在CPU部分
C1:表示CPU已经工作了,检测到内存了.如果无法跳过C1,则说明问题出在内存部分
26:由前面的C0---->C1------>26,说明主板已经工作,CPU和内存也工作了,此时检测到的是显卡部分
我们经常见到有的人维修,修了一天半天,没有头绪,找不到故障,更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芯片级维修,一般的故障用万用表测几下,几分钟内就能判断出故障。这个和中医看病把脉是一样的,从人的脉搏上反映出各个器官的问题,从而对症下药。所以掌握测试点对维系至关重要。
  不同品牌的主板主要测试点是一样的,但是阻值可能有差异,这需要我们再维修种不断总结,不断积累。
  维修种常用的两种办法如下:
  (1)静态(指不接电影的情况下)测量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通过阻值反映出相关的电路是否良好。操作方法为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比在测试点上;
  (2)动态(接上电源的情况下)测量关键测试点的电压,通过电压是否正常来判断故障。操作方法为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上,红笔在测试点,黑笔接地。
  1。公共点关键测试点
  对地阻值在400-600欧之间,它反映出主板各个单元电路的主供电是否正常,任何一个单元电路的主供电相连的元件有故障都会从这里反应出来,所以通过测试这一点可以快速检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主供电是否有短路微短路的情况。不管是短路还是微短路都会导致保护隔离电路无法将电源适配器的电送到各个单元电路。常见的几种现象如下。
  (1)公共点对地阻值为零。这种情况为主供电严重短路,主板上所有与主供电相连的单元电路中的任何一个点都会短路。一般为主供电的滤波电容击穿或某个单元电路的一组MOS管全部击穿。
  排除方法:要排除短路需要将所有与主供电相连的滤波电容一个个地断开排查,根据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各个供电单元电路,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桥内存显卡的供电单元电路,其中的1.25V、1.05V的电压比较低,虽然CPU的供电电压会很低,但是一般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数量比较多,一般6个以上,有的甚至20个,所以不容易击穿:当然也可以根据维修经验,快速地找出短路,戴尔D600主供电短路一般是CPU单元电路的滤波电容击穿,联想、惠普、方正等主供电短路一般为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单元电路的主供电滤波电容击穿。这类故障在维修中只要你找到这个引起短路的元件,更换之后,笔记本电脑就能恢复正常工作。
  (2)公共点对地阻值为几十欧到一百欧
  这种情况下一般为与主供电相连的某个单元电路的一组MOS管损坏,高端MOS管击穿或阻值偏小所致。
  排除方法:首先把与主供电相连的各个单元电路的电感都测试一遍,看哪个电感的对地阻值与刚才测的那个阻值接近,这个单元电路就是我们重点排查的对象,一般为高端MOS管击穿。需要特别注意,有部分供电单元电路的一组MOS管,是用一个单MOS管代替的,更换的时候,要看它的引脚定义是否一样,否则会把故障扩大。例如,IBM T40供电对地阻值为10欧,一般情况是内存供电的1.25V单元电路中的双MOS管损坏引起的。
  (3)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为200欧左右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与主供电相连的单元电路的供电芯片微短路所致,也有可能是与主供电相连的供电单元电路的MOS管损害所致,阻值偏低。

网友:
多发点资料上来,谢了

网友:
这是那里抄来的好资料还好多乱码

网友:
复制过来的吧?哈哈。。。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就是有乱码、不全。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帮助 谢谢了

网友:
摘抄别人,乱码还在

网友:
看出来了,是从91XIU复制过来的

网友:
就是乱码太多了

网友:
要整理一下再发啊,抄都不会

网友:
楼主非常欢迎你拿资料出来与我们分享,但你也要整理好了再发,看你弄的这么乱可能你自己对它也并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