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今天修了个一个810板子,但是我心中仍然有一疑问。。

楼主(2011-03-13):
   今天, 天气真热,  用户打电话,说看看机器修好了没, 一看还没修呢, 急忙动手, 上机,诊断卡,加电,代码跑 C1 C3 21 25 26 滴 报警,屏幕不显示。
    啊,这毛病 是怎么了都已经该显示了啊, 810主板集成显卡, 就动手开始查, 测量板子上边供电都正常,诶,心中都纳闷时哪里的问题了呢, 想不懂, 电压正常+代码走法也基本通过,,   不会又该被困难 难住了吧,
   正在 苦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想先刷刷 BIOS 看看, 但是 我旁边的师傅 说, 先不用,  代码基本走完,也正常,  要不 接口问题, 要不 就是板子上接口附近短路了,,
  由于,经验原因, 我仔细看了看 接口 没问题, 测量了  R G B  行场 信后阻值也正常, 不管 《三七  二十一的》 换个 在说, 不到3分钟 搞定接口, 接着开机, 故障依旧,,,
   心中没思路了,, 这时候 师傅说 拿过来,让我看看, 我就拿过去了, 他看了看后,也测量了下阻值 , 说: 基本没问题, R G B  阻值 都平均, 行场也正常, 接口是没问题的,,, 然后看看了, 附近的《排容》 也就是R G B  后边的 这个小东西   直接去掉, 开机 OK  主板点亮,   正常
    让我心中很是不解,这个小东西, 怎么会引起 这样的故障呢,,,师傅说了 很可能是和 键盘鼠标PS/2  接口不能用的原因 基本相同,, 故障解决了, 可我心中不解, 也许是 经验的原因吧,,
大家互相学习下, ,多多提提 这中问题,怪不怪!!!!

网友:
学习了,其实你师傅说的对有可能就是CN短路了

网友:
电容变质就会引起信号滤波不正常。

网友:
电容漏电吧

网友:
很好的维修例子,象我等新手肯定搞不定。

网友:
楼主 请问下 那种电容坏了变质了的 用万用表能测不 ?我一直觉得 修板子能修到贴片电容的 算高手!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小电容有点漏电

网友(2011-04-13):
电容变质了,对地短路了吧!

网友:
我和lz一样,我可能也要先刷BIOS,听你师傅的先测接口电路。

网友(2012-01-29):
排容对地短路了

网友(2012-05-11):
只要码跑完了,肯定想到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