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苹果机检测维修时的判断工具或方法

楼主(2011-03-13):
这几天修一苹果A1226机子,头都修大了,下了图纸都没辙。看不到电流,看不到代码,咋修嘛?有谁能告诉苹果机检测维修时的判断工具或方法。在此谢谢了。

网友:
这个我也修得少,我也想知道

网友:
买个苹果电源接头,安装到可调电源,就能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知道哪有卖的

网友:
如果没有检测脚就用DC头焊在供电排针上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就是带检测的那种 好像检测地不公用。

网友:
苹果的修的少,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个30v5A的电流表安在供电电路上

网友:
苹里的也有DC头卖吗?哪里有卖,请告诉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的我去买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错买了个5A电流表能看到电流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个苹果的本子,一点头绪也没有

网友:
我有台,不触发咋办能!

网友:
先看3v5v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