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东方城ATX-310T屡烧电源管

楼主(2011-03-13):
我有一个东方城的小电源,ATX-310T这电源的功率管用的是场效应管7N60和3843搭配使用的,原来烧了场管的S极的限流电阻,不知阻值,还有一个G极和地相连的电阻也不知阻值,S极的用一个0.25Ω的代替,G极的用一个2.7K的代替,通电后风扇正常转动,各组电压正常,不到一分钟,保险烧了,7N60也死掉了,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哥帮忙。
已解决:G极的2.7K换成10K后,电源终于正常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主滤波电容,尖峰吸收电路看看,G极用的2.7K电阻换成10K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点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尖峰吸收电路?新手不是很理解。希望解答,谢谢了。

网友(点评):
从主滤波电容的正极到场效应管的D极间,除了有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外,剩下的阻容件,二极管都是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没有问题。G极的2.7K换成10K后,电源终于正常了,谢谢你的点拨,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