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偏低

楼主(2011-03-13):
一块478的主板,有一个场管短路,更换一个不同型号的不行,后来三个全换了可以开机,电压只有1.45V好像有点低,有没复位.不知是不是电源芯片也坏了,手头没有.

网友:
478的U上到1.47V可以启动了,你想电压上到多高啊,没有复位可能还有其他的电压没有出来造成的。

网友:
电压是有点低 应该在1.7V 左右   有没有检查相关电路或附近的贴片电容